航嘉 HK350-15AP 5VSB电压低,只有4.6V

楼主(2008-05-16):
航嘉 HK350-15AP 5VSB电压低,只有4.6V,导致不开机,更换后主机正常,请问这个电源该如何维修,求个维修思路,一般会是什么地方问题,我打开看了一下,有两个电容鼓了,不知是不是它的问题,请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有两个电容鼓了,
先换了再说

网友:
电容鼓了换.
原因电容容量不足,直流滤波供电不足引起的压降.

网友:
换完就好了,原来那两只都在SB5V上

网友:
电容鼓了直接换了,这个故障算是最容易搞的了.

网友:
难就难在,表面上看什么也没坏,测量又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