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系列电源IC的EN引脚设计

楼主(2008-05-16):
手头有几块华硕\intel的主板,故障现在都是电源IC没有输出,这些IC都是ADP系列的,比如ADP3180、ADP3188、ADP3166等,EN引脚的电压都为0,换了新的都没用,跑电路都找不到EN引脚的来源,请大家给个指引,或者提供一下电路图……

网友:
这个在论坛里有的,,
自己搜索下下嘛`
主动点好

网友:
关于EN脚:PWM IC输出使能脚,高电平开启PWM,低电平关闭PWM

有些是直接接的ATX 3。3,并且还通过三极管或者场管受控于南桥
有的是直接受控于VCC_VID GD

另附上:ADP31780 3166的PDF

网友(2008-08-04):
我现在也在修一块ASUS P4S8000-X 也是ADP3180的电源IC,CPU主供电,复位,PG都没有电压,时钟正常,这个主板是三相供电的吗?CPU供电流程图上说把Q1 G极悬空是不是把三个Q1的G1都断开测ADP3180的输出电压?

网友:
什么时候能拿到上面资料参考一下,这是我邮箱:liu982@tom.com,麻烦楼主发一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