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无规律重启

楼主(2008-05-16):
邮购一块二手华擎P4i65G主板,外观尚可,但使用中经常无规律重启,有点郁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在家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
cpu、内存、显卡的供电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1 放主板电
2 刷BIOS
3查看主板跳线是否正常
4查供电,时钟,复位,
如果要换件,先换I/O看看.

网友:
同意我基本上就是按这个步骤做的

网友:
请教各位兄弟谁知道华擎865主板上给内存供电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
重起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大家说说  我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都不知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