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电池退化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16):
一个月前的电池还能使用1个半小时的,过了一个月了只能使用半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退化的如何严重,做了几次充放电还是如此啊,请高手指教~~~
华硕

网友:
主板CMOS电池电路有电容漏电吧?仔细检查一下,要注意电池是否本身不良?

网友:
你对电池充放电彻底吗??不彻底一样为没用哦,最好取消所有的报警,直到自动关机。充电的时候要至少充6个小时,而且中间不要有任何间断,连续三次如此

网友:
如果换的是旧电芯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