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网卡问题一奇

楼主(2008-05-16):
今天修到一台电脑,问题是不能上网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插入网线,怎么都是个差差,网卡都换过几块了系统也重新做过,都不行,路由器和网线都没问题,实在没办法了可能是主板问题吧.然后把整台机拿过来修.
     刚拿来我也试过,和客户说的现像一样,我也换过系统和网卡,也看过里面的设置还是不行,我当时想奇怪了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我到最后的时候快要决望时,我就怀着试试的态度把网卡禁用,然后再启用, 没想到重新插入网线后居然联接上了

     就这样没有换东西就收到30RMB, 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走弯路呀

网友:
不错,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重新装个系统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什么都不弄收钱人家不服气的
重装下系统他就没话说了

网友:
唔,不错,有时小小技巧的确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

网友:
要是我就给用户说主板坏了,一般我这里是不给用户修主板的(劳动与收费不成正比),

网友:
所以说,先从软件着手,再到硬件

有可能你所用的是Ghost安装的系统,这类的系统往往是不稳定。

当用Ghost安装系统不能确定是否能排除故障的时候,最好还是安装一次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都是先换块独立网卡,如果ok就直接换掉了,什么东西没有换怕人家以后知道啊

网友:
不是吧,这跟声卡是一样的,当然要屏蔽了呀。

网友:
不是吧,楼上的说什么跟声卡会是一样的呢

网友:
不错。我可以失败 但不可以放弃 楼主不错

网友(2010-01-14):
以前碰见过 呵呵

网友:
成功在于尝试啊!呵呵!

网友:
GHOST的后遗症 太多了
姑且不表
只说下 最好是给客户说清楚
这种问题下次出来  此事就被揭穿了   不好哈

网友:
修机一定要先软后硬少走弯路

网友:
是有这种故障,我遇到过,我用GHOST装的,后来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先软后硬啊,我感觉软件麻烦,还是修硬件爽,今天学习了

网友:
你是不是新手啊,,网卡坏了当然要屏蔽掉坏的网卡在使用新网卡,,,,,

网友:
你换网卡也许是对的,有些主板换了网卡还要刷MAC地址的啊,要PING 一下看看,如果正常你就卸网卡驱动再按装,这样一般都会好。前提是南桥不瓜的情况下

网友:
我晕,加PCI网卡不进BIOS屏蔽主板自带的网卡???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明白屏蔽了为什么就好了
真是奇怪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啊。你不是换了系统了吗? 怎么现在又只是禁用启动一下就好了。你是在bios里禁用还是在设备管理器里 禁用呢

网友:
方法不错我以后也要注意,如果换了我,我会把网卡芯片换掉

网友:
有过这样的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这样简单的问题呀,你搞的这么复杂,你是新手吧

网友:
遇到过网卡坏导致开机无显的现象。吹下网卡加上独立网卡,ok

网友:
没遇过,长见识了

网友:
支持先软后硬……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过,不稀奇

网友:
真是神了,重装系统,不是等于禁用,重启了吗?
而且换过网卡都不行,感觉可能还是其它地方不对劲,可能还会出类似故障,怀疑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