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PF65-12ms 屏不亮

楼主(2008-05-16):
刚买一年多一个月,坏了,过保了,200  RMB  换了主板。又用了一年。又坏了,电源灯亮,屏不亮,80  RMB  修好了,回来用了两个月,出现的问题是:
开机用一小时后,屏就不亮了,机内的音箱也没有声了(PF65-12ms内的音箱),用手打一下。有时会亮,过一会又不亮了。用手打一下,又亮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我不想去明基客服了。。。。(新手,不是很会电路,有朋友会电路,他叫我先上这问一下各位大哥)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仔细检查是否接触不良,把排线都动一下,小心不要搞报废了!

网友:
1.一般來說現在多是~保固3年!~你才買1年多沒道理~要收費?

2.电源灯亮,屏不亮,80  RMB  修好了,回来用了两个月,出现的问题~我不想去明基客服了~
如果你第二次也是送~明基~修!~因該保固3個月吧!~

3.你可以先試試補銲~高壓線圈~及其周邊元件

4.机内的音箱也没有声了--你拆開LCD因該有一片~比較小的PCB板~那片是控制音源~先補銲吧~
在檢查~喇叭~的線是不是有斷掉

网友:
作为保修机,如果非人为因素,明基不应收取你的费用,你第二次(80元)修复后,故障未彻底解决,高压板上仍有隐患未除,~~~~~~~~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故障网上到处都是.一找一大堆.让你那个懂电路的朋友慢慢看吧.本版也有关于明基这种问题的很多帖子.你可以找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