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66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05-16):
V星MS-6566装不了系统
故障如下 此板被修过 以前应该是不加电 因为直接把绿线飞到开关针了 然后开关针别一脚飞地 所以判断以前可能无法加电 所以飞线 但是有一问题 就是无法关机 系统都关了 但是风扇电源都一样转 要直接关电源  仔细查看了一下 AGp旁边有一三极管坏了 所以 把飞线去掉 换个好的三极管 开机 一切正常(这板自检过了嘀两声) 很高兴主板芯片级维修论坛,硬盘芯片级维修论坛,数码相机芯片级论坛维修,办公设备芯片级维修论坛
但是问题出来了 进不了系统 过了xp滚动条后 黑屏  重装系统一样 进PE 刚进桌面就黑屏 看了诊断卡上 应该是重启 因为复位灯亮了一下 但是重启就重启吧 却没反应了 主板不自检 就一直黑在那里 短开关几秒后关机 再开 一样 黑屏 不自检 只有直接断掉电源 再接通 才能自检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还有测cpu这边的一排电阻 阻值全部为4 但是上假负载 cpu供电1.7 应该是正常吧 实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各位指教!!!

网友:
屏蔽掉板载声卡 网卡 和USB   然后装系统 ,如果能装上就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