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的芯片资料

楼主(2008-05-16):
吐血献出吐血献出吐血献出吐血献出

吐血献出

网友:
下载下来,帖了出来~吐血倒没发现,对新手还是有点用的~

如下:

      主板的芯片

      主板:英文“mainboard”,它是电脑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是电脑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它的上面布满了各种插槽(可连接声卡/显卡/MODEM/等)、接口(可连接鼠标/键盘等)、电子元件,它们都有自己的职责,并把各种周边设备紧紧连接在一起。它的性能好坏对电脑的总体指标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通常也称为微处理器。它被人们称为电脑的心脏。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元件,它的内部由几百万个晶体管组成的,可分为控制单元、逻辑单元和存储单元三大部分。其工作原理为:控制单元把输入的指令调动分配后,送到逻辑单元进行处理再形成数据,然后存储到储存器里,最后等着交给应用程序使用。

      BIOS(Basic-Input-&-Output-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直译过来后中文名称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的全称应该是ROM-BIOS,意思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CMOS:CMOS是电脑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用它来保护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现在的厂商们把CMOS程序做到了BIOS芯片中,当开机时就可按特定键进入CMOS设置程序对系统进行设置。所以又被人们叫做BIOS设置。

      芯片组(Chipset):是构成主板电路的核心。一定意义上讲,它决定了主板的级别和档次。它就是“南桥”和“北桥”的统称,就是把以前复杂的电路和元件最大限度地集成在几颗芯片内的芯片组。

      北桥:就是主板上离CPU最近的一块芯片,负责与CPU的联系并控制内存、AGP、PCI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

      南桥:主板上的一块芯片,主要负责I/O接口以及IDE设备的控制等。

      MCH(memory controller hub):内存控制器中心,负责连接CPU,AGP总线和内存。

      ICH(I/O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器中心,负责连接PCI总线,IDE设备,I/O设备等。

      FWH(firmware controller):固件控制器,主要作用是存放BIOS。

      I/O芯片:在486以上档次的主板,板上都有I/O控制电路。它负责提供串行、并行接口及软盘驱动器控制接口。

      PCB:也就是主板线路板它由几层树脂材料粘合在一起的,内部采用铜箔走线。一般的PCB线路板分有四层,最上和最下的两层是信号层,中间两层是接地层和电源层,将接地和电源层放在中间,这样便可容易地对信号线做出修正。而好的主板的线路板可达到六层,这是由于信号线必须相距足够远的距离,以防止电磁干扰,六层板可能有三个或四个信号层、一个接地层、以及一个或两个电源层,以提供足够的电力供应。

      AT板型: 也就是“竖”型板设计,即短边位于机箱后面板。它最初应用于IBM PC/AT机上。AT主板大小为13×12英寸。

      Baby-AT板型: 随着电子元件和控制芯片组集成度的大幅提高,也相应的推出了尺寸相对较小的Baby AT主板结构。Baby
      AT大小为13.5×8.5英寸。

      ATX(AT
      eXternal)板型:是Intel公司提出的新型主板结构。它的布局是“横”板设计,就象把Baby-AT板型放倒了过来,这样做增加了主板引出端口的空间,使主板可以集成更多的扩展功能。

      Micro-ATX板型:是Intel公司在97年提出的主板结构,主要是通过减少PCI和ISA插槽的数量来缩小主板尺寸的。

      AT电源:是由P8和P9两组接口组成,每个接口分别有六个针脚,支持+5.0V,+12V,-5V,-12V电压,它不支持+3.3V电压。

      ATX电源:ATX电源是ATX主板配套的电源,为此对它增加了一些新作用;一是增加了在关机状态下能提供一组微电流(5V/100MA)供电。二是增加有3.3V低电压输出。

      Slot 1:INTEL专为奔腾II而设计的一种CPU插座,它是一狭长的242针脚的插槽,提供更大的内部传输带宽和CPU性能。

      Socker 370:INETL为赛扬系列而设计的CPU插座,成本降低。支持VRM8.1规格,核心电压2.0V左右。

      Socker 370 II:INETL为Pentium III Coppermine和Celeron
      II设计的,支持VRM8.4规格,核心电压1.6V左右。

      Slot A:AMD公司为K7系列CPU定做的,外形与Slot 1差不多。

      Socket A:AMD专用CPU插座,462针脚。

      Socker 423:INTEL专用在第一代奔腾IV处理器的插座。

      Socket 478:Willamette内核奔腾IV专用的CPU插座。

      SIMM(Single-In-line-Menory-Modules):一种内存插槽,72线结构。

      DIMM(Dual-Inline-Menory-Modules):一种内存插槽。168线结构。

      SDRAM(Synchronous Burst
      RAM):同步突发内存。是168线、3.3V电压、带宽64bit、速度可达6ns。是双存储体结构,也就是有两个储存阵列,一个被CPU读取数据的时候,另一个已经做好被读取数据的准备,两者相互自动切换,使得存取效率成倍提高。并且将RAM与CPU以相同时钟频率控制,使RAM与CPU外频同步,取消等待时间,所以其传输速率比EDO
      DRAM快了13%。SDRAM采用了多体(Bank)存储器结构和突发模式,能传输一整数据而不是一段数据。

      DDR RAM(Double Data
      Rate):二倍数据速度。它的速度比SDRAM提高一倍,其核心建立在SDRAM的基础上,但在速度和容量上有了提高。对比SDRAM,它使用了更多、更先进的同步电路。而且采用了DLL(Delay
      Locked Loop:延时锁定回路)提供一个数据滤波信号(DataStrobe
      signal)。当数据有效时,存储控制器可使用这个数据滤波信号来精确定位数据,每16次输出一次。DDR本质上不需要提高时钟频率就能加倍提高SDRAM的速度,它允许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读出数据,因此,它的速度是标准SDRAM的两倍。

      RDRAM(Rambus
      DRAM):是美国RAMBUS公司在RAMBUSCHANNEL技术基础上研制的一种存储器。用于数据存储的字长为16位,传输率极速指标为600MHz。以管道存储结构支持交叉存取同时执行四条指令。

      Direct
      RDRAM:是RDRAM的扩展,它使用了同样的RSL,但接口宽度达到16位,频率达到800MHz,效率更高。单个传输率可达到1.6GB/s,两个的传输率可达到3.2GB/s。

      ECC(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就是检查出错误的地方并予以纠正。

      PC133:因为Intel P
      III支持133MHz外频,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内存带宽,所以就出现了PC133,它的时钟频率达到133MHz,数据传输率为1.066GB/S。

      CACHE:就是缓存,它分为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它是为内存和CPU交换数据提供缓冲区的。只所以大部分主板上都有CACHE芯片或插槽,是因其与CPU之间的数据交换要比内存和CPU之间的数据交换快的多。

      IDE(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一种磁盘驱动器的接口类型,也称为ATA接口。是由Compag和Conner共同开发并由Western
      Digital公司生产的控制器接口,现已作为一种接口标准被广泛的应用。它最多可连接两个IDE接口设备,允许最大硬盘容量528兆,控制线和数据线合用一根40芯的扁平电缆与硬盘接口卡连接。数据传输率为3.3Mbps-8.33Mbps。

      EIDE(Enhanced
      IDE增强性IDE):是Pentium以上主板必备的标准接口。主板上通常可提供两个EIDE接口。在Pentium以上主板中,EDIE都集成在主板中。

      RAID:一般称为磁盘阵列,其最主要的用途有二个,一个就是资料备份(Mirroring),或称资料保全,另一个用途就是加速存取(Stripping)。
      一般常听到RAID 1就是指备份这个功能,而RAID 0就是加速功能,RAID 0+1就是两者兼具,用白话一点来说,指的就是备份与加速功能。

      ULTRA DMA/66:是一种硬盘接口规范,它的突发数据传输率为66MB/S,而且它可以减少CPU工作负担,有利于提高整体系统效率。

      ATA100接口:就是拥有100MB/秒的接口传输率,使用80针接口电缆,其中有40根地线,可以避免数据收发时的电磁干扰的一种接口标准。ATA
      100完全向下兼容传统的IDE,包括PIO、ATA/33、ATA/66等。

      PCI总线(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部设备互连):属于局部总线是由PCI集团推出的总线结构。它具有133MB/S的数据传输率及很强的带负载能力,可支持10台外设,同时兼容ISA、EISA总线。

      AGP插槽(Accelerated-Graphics-Port:加速图形端口):它是为提高视频带宽而设计的总线结构。它将显示卡与主板的芯片组直接相连,进行点对点传输。但是它并不是正规总线,因它只能和AGP显卡相连,故不具通用和扩展性。其工作的频率为66MHz,是PCI总线的一倍,并且可为视频设备提供528MB/S的数据传输率。所以实际上就是PCI的超集。

      AGP 1X/2X/4X:AGP 1X的总线传输率为266MB/s,工作频率为66MHz,AGP
      2X的总线传输率为532MB/s,工作频率为133MHz,电压为3.3V,AGP
      4X的总线传输率为1.06GB/s,工作频率为266MHz,电压为1.5V。

      AMR(Audio/Modem
      Riser声音/调制解调器插卡):是一套开放的工业标准,它定义的扩展卡可同时支持声音及Modem的功能。采用这样的设计,可有效降低成本,同时解决声音与Modem子系统目前在功能上的一些限制。

      CNR(Commu-nicationNotwork
      Riser通讯网络插卡):是AMR的升级产品,从外观上看,它比AMR稍长一些,而且两着的针脚也不相同,所以两者不兼容。CNR能连接专用的CNR-Modem还能使用专用的家庭电话网络(Home
      PNA),具有PC 2000即插即用功能,比AMR增加了对10/100MB局域网功能的支持。

      ACR(Advanced Communication
      Riser高级通讯插卡):是CNR的升级产品,它可以提供局域网,宽带网,无线网络和多声道音效处理功能,而且与AMR兼容。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的意义是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它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公布的接口标准。SCSI最初的定义是通用并行的SCSI总线。SCSI总线自己并不直接和硬盘之类的设备通讯,而是通过控制器来和设备建立联系。一个独立的SCSI总线最多可以支持16个设备,通过SCSII
      D来进行控制。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它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电脑系统接驳外围设备(如键盘、鼠标、打印机等)的输入/输出接口标准。是由IBM、INTEL、NEC等著名厂商联合制定的一种新型串行接口。它采用Daisy
      Chain方式进行连接。由两根数据线,一根5V电源线及一根地线组成。数据传输率为12MB/s。

      FDD:比IDE插槽稍短一点,专门用来插软驱。

      并口:就是平常所说的打印口,其实它并不是只能接打印机和鼠标,它还可以接MODEM,扫描仪等设备。

      COM端口:一块主板一般带有两个COM串行端口。通常用于连接鼠标及通讯设备(如连接外置式MODEM进行数据通讯)等。

      PS/2口:是一种鼠标/键盘接口,一般说的圆口鼠标就接在PS/2口上。

网友:
继续
   IRQ(INTERRUPTREQUEST):中断请求。外设用来向计算机发出中断请求信号。

      ACPI电源接口:是Pentium以上主板特有的一种新功能。作用是在管理电脑内部各种部件时尽量做到节省能源。

      AC'97规范:由于声卡越来越贵,CPU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Intel于1996年发布了AC97标准,它把声卡中成本最高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给去掉了,而通过特别编写驱动程序让CPU来负责信号处理,它工作时需要占用一部分CPU资源。

      温度检测:CPU温度过高会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死机,所以对CPU的检测是很重要的,它会在CPU温度超出安全范围时发出警告检测。温度的探头有两种:一种集成在处理器之中,依靠BIOS的支持;另一种是外置的,在主板上面可以见到,通常是一颗热敏电阻。它们都是通过温度的改变来改变自身的电阻值,让温度检测电路探测到电阻的改变,从而改变温度示数。

      前言

      前言:
        各位在實際維修前必須先了解基板的基本架構,因為每一塊M/B的架構都不一樣
       目前是以Intel 架構最為普遍所以初學者最好以維修Intel
      架構之M/B為第一優先,另外在維修前你必須先了解各種維修工具的操作方法及使用時機。並且請了解各機種的BIOS Error Code 代表的意義。
         在所有的M/B 拿你的手上時可以先行目檢,其實有部份的不良可以目視的方式看出來,所以目檢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若是你了解M/B
      的架構可以從各不良點針對該Function 目檢也許可以很快的找出問題出現在那裡。

      在維修時有部份的不良板須更換零件,你在更換零件之前須要先確認零件不良不是因製程不良造成的問題,所以在更換零件之前請先把可以重新焊接的部份(BGA
      零件無法重焊故不必重新焊接),再行重焊一次如此可以減少零件誤判或是責任單位歸屬的問題。另外若你判定不良問題是由於製程不良造成的問題,請在拆下零件後再針對該零件的不良訊號再行確認,以確保非零件造成的誤判。(如:你發現某一零件的某二個訊號Short
      ,在你拆下零件後請再量測此零件的此二個訊號是否short ?若不是Short 再判定為製程造成的不良)。
      其實維修並不困難,只要你的觀念清楚,找問題的方向正確基本上80%的不良板都可以找出不良點。

      ff\00的维修

      1. 開啟電源Check 是否有電源?若無電源請即刻關閉總開關並檢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燒燬的現像?若無電源請用電表量測所有電源是否有short 的現像?
      2. 量測所有M/B 上之Crystal 是否振盪,頻率及振幅是否正確?
      3. 量測M/B 上所有的電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確?
      4. 插上Debug Card , Check 所有Address , Data 是否有送出.
      5. 若是發現只有Address 請檢查BIOS 是否為空燒?
      6. 若BIOS 更換後還是無法Work 請檢查BIOS 的Address 是否有收到?
      7. 若Address 是正確,請檢查BIOS CS 是否動作?
      8. 若BIOS CS 有動作請檢查Memory Read 是否動作?
      9. 有時BIOS 電源未Input 有會造成無法Work,所以在檢查所有信號前請務必確認該零件之電源都是正確,且電壓Level都是正常.
      10. 量測Clock的原因為PC 是序向邏輯的架構每個Chipset 要溝通必須要有Clock 來加以同步,所以若題系統中沒有clock
      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與Chipset 無法同步更別提資料傳輸。
      11. 電源是所有電路之母,就好像汽車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M/B 其中有任一電源未輸入,必須設法先讓所有電源有Input 到M/B
      中,在你解決了電源問題之後往往原本的問題也許就跟若迎刃而解。
      12. 你可否有思考過M/B 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實 BIOS
      中所存的資料就是一些程式及資料的組合,它提供系統在開機前的一些基本測試的過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動作.你知道System 在Boot
      之前的第一筆資料EA 5B E0 00 F0  其實一條長程跳躍指令(JMP F000:E05B)(當然這是For Award BIOS
      來講,若是其他的BIOS 也許在Address 上是有點差異的,但基本上第一個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統上也是Memory 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讀不到資料時你必須檢查所有接到BIOS 的Address & Data 是否有斷線或Short
      的現像?另外一些Control 訊號也要檢查,因為若Control 訊號無法發出即使Address 正確BIOS 也不會放資料放在Data Bus
      上。(所以若你發現一連串的資料都是一樣的00或FF 請注意也許就是Control 有問題)。
      13. 目前Intel 有開發出一新的BIOS 元件叫FWH (Firmware Hub) 這顆元件的功能其實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較多,而且這顆元件還有Clock 才會Work 所以在維修前必須先Check 是否有clock
      再換零件.此元件也有二個RESET 訊號(RST # 及Init#)這二個訊號必須正常FWH
      才會動作.另外有一個訊號必須在RST#動作前就必須設定完畢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為此零件有兩種Mode 可動作其中一個Mode 是FWH (就是M/B 目前Default 的動作)另外一個Mode 叫A/A MUX
      (for 燒錄使用)。
      c1的维修

      C1,28維修流程:
      1. 若插上DIMM 發現Debug 停在C1 Or 28 即BIOS 在Check Memory 時有問題產生無法進入下一個流程。
      2. 此時請把每根DIMM Socket 都插上Memory Module .再開機檢查狀況是否還是一樣?
      3. 把所有Memory Module 全數移除再分別於每個DIMM Socket 上插上Memory Module ,檢查是否有任一個socket
      插槽是可以Work?若有其中任一Socket 可以Work 表示必須check 所有無法work 的DIMM Socket 的訊號.
      4. 檢查DIMM Socket 無法Work 的流程:請先Check 每根DIMM 的Clock 是否正確,LEVEL
      &頻率是否正確?另外請檢查每根DIMM 的Clock 數量是否正確?
      5. MEMORY 的架構是採陣列方式排列所以MA 是其Address,在要讀取或寫入資料之前會送出行 Address 及列Address
      那DIMM 如何知道是行Address 或是列Address 就是以CAS , RAS 為準.所以在維修Memory 問題前可先行Check CAS
      , RAS 是否有動作?(以示波器量測訊號是否有動作?)你可以一直按Reset 使M/B 一直重覆POST 的動作如此你就可以Check
      出此訊號是否有動作。若想要知道詳細動作及訊號動作的先後順序可參考SDRAM 的動作原理。
      6. 另外有些M/B 若未上DIMM 時Clock 並不會送出,所以要檢查Clock時請先插上DIMM。
      05\07\0d 的维修

      05 維修流程:
      1. 由Error Code 上的定義05代表為Keyboard Controller 在BIOS 基本測試時無法Pass
,所以造成系統停在”05”
      2. 維修方式請先檢查Keyboard 的IRQ 是否正常,Keyboard 的解驗線路是否正常?

      07 維修流程:
      1. 07 是BIOS 在檢查CMOS 是否正常?另外也會偵測Battery 是否正常?
      2. 在拿到07 此類的M/B 可先檢查其Battery是否正常?
      3. 另外也要檢查CMOS IC 是否正常?(有部分的M/B CMOS IC 是外接如ALI 系列的Chipset。
      4. 有些M/B 其CMOS 是整合到南橋中或是ICH中所以在維修時要注意是否有可能是Chipset 故障。
      5. 另外目前的M/B 大多是將RTC 內建於chipset 中故在Chipset 的週圍都會有一顆32.768 筒狀的X’Tal
      .這個Crystal 就是提供M/B RTC 線路的時基,以使M/B 的及時時間線路可以準確的工作。

      0d 維修流程:
      1. 0d是BIOS 在偵測VGA Card 是否存在的一段程式,BIOS 會在這段時間去檢查所有的Slot 是否有插上VGA
      Card,若是沒有插上的話就會
      2. 一般而言必須先了解VGA Card 是插在那個Slot,以目前的M/B 來講都是插在AGP Slot ,所以在維修時請先檢查AGP Slot
      的PIN 是否都在,有沒有缺PIN 的狀況?
      3. 在確定沒有缺PIN 後請量測AGP 的Clock 是否正常? AGP Slot 的VCC 電壓(+12V, +3V,+5V)是否正常?
      4. 若VGA 是ON Board 它的VGA BIOS 是和M/B 合併在一起所以你可以先換換BIOS 再檢查是否可以開機。
      5. 因為VGA Type 是取決於CMOS 中的VGA Type設定,一般是設定在 VGA/EGA 即彩色影象卡。所以若CMOS
      內容有錯也可能造成VGA 無法動作。(此時可以清除CMOS 看看VGA 會不會變正常)?

          同时 要补充一点:在遇到05 07 0d的问题是,也要兼顾考虑I/O chipset 坏的可能 通常情况下用温度判断就可以

网友:
还有:

      “3D,4E”的维修

      3d 維修方式:
      1. 基本上目前的Mouse 都是使用PS/2 界面也就是和KeyBoard 共用一顆Controller 所以若是系統當在3D
      有可能是在Initialize PS/2 Mouse 時出現了問題,在此時你可以量測IRQ 12 因為一般Mouse
      都是使用這個IRQ所以你可以先檢查這個IRQ 是否有問題。
      2. 另外Mouse 有部分的問題與Keyboard 的維修方式雷同.只是差別於Mouse Address 不同。

      4E 維修方式:
      1. 一般4E是BIOS show 錯誤訊息的時機,若是當在4E會有二種不同的狀況,第一種是沒有畫面此時你必須檢查VGA Card
      是否有插好,另外一種狀況是Keyboard 無法動作此時必須檢查Keyboard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 你一定會問為什麼在05 時就已經檢查過Keyboard 在4E時又要再檢查一次呢,其實若是系統未當在05表示在初始化Keyboard
      controller 時並未發生問題。有可能是Keyboard controller 和Keyboard 間無法Work 造成Keyboard
      無法動作.
      3. BIOS 在05階段只是作初始化的工作,有些訊號在初始化的過種並無法檢查出問題只有在實際應用上才會出現問題.
      4. 請你打開線路圖,你會發現Keyboard controller 和外部Keyboard 的溝通訊號只有5個排除VCC 及GND
      剩下三個其中有一PIN 是NC Pin 所以實際上應用的PIN 只有KBData ,KBClk 兩個訊號。
      5. Keyboard 是以串列方式和M/B 溝通KBDATA 是用來傳送Data ,KBCLK 是用來同步用。(註:後來的M/B
      上的應用有許多地方為了節省空間及成本,在某些低速的場合都是以串列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如SMBUS
      6. Keyboard 內部其實也有一顆Keyboard Controller ,其功能除了與M/B溝通外它也扮演了Keyboard
      按鈕的偵測及解碼的工作。所以電源及GND在維修Keyboard 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檢查點.

      不认硬盘、光驱的维修

      1. 一般而言在DEBUG Show “FF” 時表示POST 基本測試已經完成。BIOS 此時會把系統控制權交給OS (Windows 98 ,
      Linux , UNIX , MS-DOS ,OS/2, Windows NT ….. )。但要把控制權交給OS 之前須把OS 先Load
      到Main Memory 中所以BIOS 會先讀取HDD 或 Floppy 的第零軌的資料進而把整個作業系統啟動。
      2. 所以在開機時若BIOS 找不到HDD 或Floppy 中未有任何磁片則電腦就會停往。並Show 出錯誤訊息.但測試線是用HDD Boot
      所以一般而言須朝向HDD 的問題來找起,一般來說若BIOS 是使用 Award 則你可以利用CMOS Menu(一般是按Del 進入有些M/B
      是按其也的按鈕)你可以找到一個叫HDD Auto Detect 的功能它可以協助你是否BIOS 無法找到HDD?若是BIOS你用此功能無法找到HDD
      表示IDE 的界面有問題你必須找出線路圖上所有的IDE 訊號(在M/B 上有二個40 PIN 的排針,一個叫Primary IDE
      一個叫Secondary IDE )你可以試若將HDD 插在另外一個排針並且再執行一次HDD Auto Detect 的功能.若可以找到HDD
      表示主要的IDE 界面的問題.若仍然無法找到請確定所有訊號都正常再行Check。另外你也可以在進CMOS Menu 後先Check 是否HDD
      的功能有被Disable ,因為有一些M/B 因為 BIOS 的BUG 有時候會有此功能被關閉的可能。所以若是遇到這類的M/B 你可以清除CMOS
      也許可以解決此問題。
      3. 有時No Boot 並不是IDE 找不到而是BIOS 在Load OS 時當掉,以前有些機種有L2 Cache ,你可以試著把L2 Cache
      關掉,若是可以解決這問題你就可以朝Cache 方向維修。但若題M/B 沒有Cache 的機種,牽涉的層面較廣所以不在此處討論。不過你可以朝CPU
      電壓 (Vcore, VIO Vref….),Chipset
      VCC部份下手,另外若是電壓有雜訊也有可能造成系統當機。在維修時有檢查CLOCK,其實若題CLOCK 不夠乾淨也有可能造成系統當機.
      4. 之前有提到Cache 的維修方式,一般而言M/B 上都有一顆CACHE Controller (一般都是北橋)你以檢查線路上與此Chipset
      連接的訊號是否有Open 或Short 的問題。
      5. 之前都沒有提到任何更換零件的問題,其中有部分是因為零件在M/B
      中是高單價的東西,若是隨意的更換可能會造成無謂的浪費,所以初期在維修時不建議各位更換零件,若要更換零件請請教較資深的人

      BIOS自检报错信息

      微机在启动的时候,主板BIOS会对所有硬件设置进行自检,一旦发生错误或故障,BIOS除了发出响铃以外,还会在显示屏幕上提示出错信息,下面归纳一部分常见出错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翻译:BIOS 信息在进行总和检查 ( checksum ) 时发现错误,因此无法开机。
      解析:会遇到这种问题...通常是「死定了」!通常是因为 BIOS 信息刷新不完
      全所造成的.
      ----CMOS battery failed
      翻译:CMOS 电池失效。
      解析:这表是 CMOS 电池的电力已经不足,请更换电池。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翻译:CMOS 执行整和检查时发现错误,因此载入预设的系统设定值。
      解析:通常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因此建议先换电源看看。如果此情形依然存在,那就有可能是 CMOS RAM 有问题,而因为 CMOS
      RAM 我们个人是无法维修的,所以建议送回原厂处理。
      ----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翻译:显示开关配置错误。
      解析:较旧型的主机板上有 Jumper 可设定萤幕为单色或彩色,而此讯息表示主机板上的设定和 BIOS
      里的设定不一致,所以只要判断主机板和BIOS谁为正确,然后更新错误的设定即可。
      ----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翻译:在内存测试中,可按下 ESC 略过。
      解析:如果你在 BIOS 内并没有设定快速测试的话,那么开机就会执行电脑零件的测试,如果你不想等待,可按 ESC 略过或到 BIOS 内开启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一劳永逸
      ----HARD DISK initizlizing 【Please wait a moment...】
      翻译:正在对硬盘做起始化 ( Initizlize ) 动作。
      解析:这种讯息在较新的硬盘上根本看不到。但在较旧型的硬盘上,其动作因为较慢,所以就会看到这个讯息。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翻译:硬盘安装失败。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碟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Primary master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Primary slave hard disk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Prim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master hard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master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Hard disk(s) disagnosis fail
      翻译: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析:这种讯息通常代表硬盘本身故障...你可以先把这颗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只好送修了。
      ----Floppy disk(s) fail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80)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40)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翻译:此讯息表示无法启动键盘。
      解析:检查看看键盘连接线有没有插好?把它插好即可。
      ----Memory test fail
      翻译:内存测试失败。
      解析: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形大概都是因为内存不兼容或故障所导致,所以请先以每次开机一条内存的方式分批测试,找出故障的内存,把它拿掉或送修即可。
      ----Override enable-Defualts loaded
      翻译:目前的 CMOS 组态设定如果无法启动系统,则载入 BIOS 预设值以启动系统。
      解析:可能是你在 BIOS 内的设定并不适合你的电脑 ( 像你的内存只能跑PC100但你让它跑PC133 ),这时进入 BIOS
      设定画面把设定以稳定为优先做调整即可。
      ----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翻译:按 TAB 可以切换幕萤显示。
      解析:有一些 OEM 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显示画面来取代 BIOS 预设的 POST 显示画面,而此讯息就是要告诉使用者可以按 TAB
      来把厂商的自定画面和 BIOS 预设的 POST 画面来做切换。

网友:
微机主板维修思路

      开机:(不开机就是CPU不工作)
      查找步骤:先查信号再查阻值。

      1、供电 (跳线超频就是改变CPU工作电压)。

      〈1〉CPU供电(1.5V)

      插上负载看1.5V有无——无,看三极管的三种供电(一种5V,另外两面三种是电压IC输出给效应管G极的一个4点多伏一个7点多伏的电压)——IC供电(12V/5V)——直接提供电压的电源插座。

      (如有12V无输出——IC坏输出不是4点多伏和7点伏的电压)——IC坏OR 三极管坏

      CPU工作电压低(如电压IC输出是10V——3极管坏OR 开路。

      当不插CPU工作电压正常。,插上CPU 工作电压没有或偏低,——电压IC坏OR 负载短路。

      〈2〉VID电压(5V)

      IC输出VID——经排阻——CPU

      2、VTT电压(1.5v)(控制线本身有高低电平)

      给地址数据线供电同时也给CPU供电VTT电压是三极管(通常是CPU旁的大三极管)调整后经排阻给CPU数据和地址线的。

      3、导致CPU不工作的其它原因。

      〈1〉供电

      〈2〉时钟

      〈3〉复位——无——电源IC电源好信号和电源IC有条直线OR 晶振。

      〈4〉CPU跳线跳错

      〈5〉32768晶振——插上CPU没有复位,不插CPU复位正常

      〈6〉CPU的数据,地址,控制线短路或开路都有可能使CPU不工作。如不能传达室递地址——不正常工作——保护不开机

      〈7〉CPU变坏接触不良。

      〈8〉PCI ISA数据线,地址线开路或短路。

      〈9〉BIOS坏,脚电  信号无CPU不工作——有CPU可能工作——如电造有CPU不工作——BIOS坏。

      〈10〉门电路问题

      〈11〉I/O坏

      〈12〉北桥供电(1.5v2.54v)

      北桥通过旁边一大三极管给它供电,在供电电路中会有很多小电容,即北桥旁边的小电容,这些小电容供电滤波的作用。用表笔打电容两端查供电,因电容一端接地,也可查阻值,一般阻值在100欧以上。

      注板上大三极管都是给元件供电的,有的有可能是一个给多个供电。

      4、查阻植以北桥为中心(查北桥电等)——以BIOS为中心查ISA  来判断I/O和南侨好坏——查PCI判断南北桥好坏。

      BIOS影响CPU正常工作,电容是CPU发出来的信号到了BIOS的工脚。

      长方形BIOS查工电容信号,供电方BIOS ——查24初始化信号,供电时钟,复位

      珍断卡显示OO或FF说明CPU没工作

      DB02541——BIOS坏或BIOS的问题

      当进入BIOS设置保存之后重新启动,屏幕显示列一行英文后带省略点时新机——怀疑BIOS,BIOS坏很多时候显示器不显,有时能进CMOS设置,但不能进系统。

      要进入系统时重新启动CMOS复位设置问题——清除CMOS不开机复位都可能是门电路

      内存:

      诊断卡显示C1C6D3D4——内存问题

      (1) 内存条坏

      (2)内存供电时钟

      (3)行列插上内存行列经通有跳变

      (4)数据,地址线。

      (5)插槽接触不良。

      属于内存的其它问题

      CPU 读到内存死机。

      运行大型软件死机——内存不够。

      进98后文件名少字符。

      有些显卡(集成显卡的主板)要借用内存作显存,所以内存必须插在第一个槽上72线内存要2条一起用。插1.3槽或2.4槽。

      显卡:

      FF——C1——C3——C5——OB——OD,2B,31(有的不显示就停在这里,有的跳到键盘6F4E时停止跳变)

      不显示:

      显卡坏

      使用不同的显卡在PCI,ISA,AGP的每一个槽中试查PCI槽ISA槽一个槽的个脚短路所有槽都短路,PCI/ISA所有槽的复位都是一个复位信号过来的。但时钟却各自独立。)

      所有外设功能都和南桥相边,因只有南桥连接I/O

      集成显卡(VGA)

      R.G.B三其色对地阻值应在100欧左右。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由北桥输出经旁边的IC到VGA,如没有IC经排阻,还有排阻经电感给VGA供电,电感上都接有电容滤波。

      有故障若上述元件全好则北桥坏。

      一般缺色,查阻值可查出。花屏,黑屏可能显存坏也可能北桥问题。

      显示器显示顺序:

      显卡资料

      显示主板资料,主要从BIOS获取

      显示CPU资料,锁频不能自设超频,超频要上好风扇。

      CPU频率显示错误:1。跳线跳错2。时钟IC有问题3。电路中电阻电容造成频率不对

      显示内存:

      首先重插内存:内存本身坏,内存槽有问题,数据,地址,控制线有问题。

      显示IDE连接资料。

      IDE很少坏。

      1、找不到硬盘——排除硬盘半身,信号线,硬盘上主从跳线——CMOS设置找硬盘——问题在主板上——查阻价如阻值不对要一至追查到南桥,中间的排阻坏的较多,还有中间断线,有的光驱和硬盘不能插一个IDE槽。

      2、硬盘容量不对——信号线和硬盘本身首先排除(首先清除CMOS然后换信号线大部分OK)

      1>阻值正常则南桥坏

      2>查阻值则开路或短路

      6.软驱资料.

      1)、排除FDD本身和信号线__主板故障.

      2)、查看CMOS设置(CMOS设置不要FDD,检测时不显FDD资料,如没有FDD就显示FDD失败如有就显示找到FDD)

      3)、FDD有的边到了南桥(较少)有的边到了I/O(大部分)I/O坏的较多,南桥坏的较少.

      7.键盘资料:

      换一个键盘.

      接触不良.

      查电压,时钟,一个信号线

      查相关电容,排阻,(排阻供电)

      查电感I/O,南桥很少坏,另外键盘口易坏.

      8.COM口

      COM口很少坏,COM口芯电坏的较多,通过查阻值可查出问题I/O可能坏南桥很少坏.

      9.打印口(故障较多)

      排阻供电___打印口__(有的经过330/220排阻)I/O排阻5V供电给每根线,第根供电线都有电容滤波,大多数是I/O坏,旁边的排阻电容很少坏.

      10.USB口(故障很少):

      查5V供电.

      USB直接接南桥,只有少数到I/O,其它相关元件不易坏.键盘,鼠标,USB到南桥I/O之间的电感很容易坏,电感起保险作用。

      11.游戏口

      有的到I/O,一般到南桥

      不同的I/O功能不同,功能的多少取决于I/O脚数查供电和波波电容——都好南桥坏。

      声卡/集成声卡

      装不上声卡:1、CMOS设置 2、无驱动

      时钟电路

         给大家介绍一下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这个一定要记住对你以后修主板大有帮助的.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波形的作用

      PCB上的任何一条走线在通过高频信号的情况下都会对该信号造成时延时,蛇形走线的主要作用是补偿“同一组相关”信号线中延时较小的部分,这些部分通常是没有或比其它信号少通过另外的逻辑处理;最典型的就是时钟线,通常它不需经过任何其它逻辑处理,因而其延时会小于其它相关信号。
      高速数字PCB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一般要求延迟差不超过1/4时钟周期,单位长度的线延迟差也是固定的,延迟跟线宽,线长,铜厚,板层结构有关,但线过长会增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使信号质量,所以时钟IC引脚一般都接RC端接,但蛇形走线并非起电感的作用,相反的,电感会使信号中的上升元中的高次谐波相移,造成信号质量恶化,所以要求蛇形线间距最少是线宽的两倍,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就越易受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因为应用场合不同具不同的作用,如果蛇形走线在电脑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电脑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lk,它的作用有两点:1、阻抗匹配
      2、滤波电感。对一些重要信号,如INTEL
      HUB架构中的HUBLink,一共13根,跑233MHz,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讲,蛇形走线的线距>=2倍的线宽。PCI板上的蛇行线就是为了适应PCI
      33MHzClock的线长要求。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是一个分布参数的 LC
滤波器,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短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等等.

网友:
这应该是一份比较老的资料了,很多人都看过的。

网友:
说那没用的,你看过了你怎么不传,天天挑三捡四的

人家上传是给大家看的,也不是专给你一个人看的,
要象我这样,谢谢楼主, 贴了这么多,费心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一份比较老的资料了

网友(2008-10-21):
慢慢看 我是新手~~ 谢谢楼主~~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