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 R/W TEXT FAILE

楼主(2008-05-16):
诊断卡跑到38停住,显示RAM R/W TEXT FAILE,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我应该测哪些关键点。
问题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板啊?不知道是SD还是DDR1,DDR2的,怎么说?????

网友:
内存可能性不大,重点查南桥和IO的周边设备.

网友:
内存电压
时钟内存的6个时钟
还有就是南桥看看南桥在开机运行过程中有没有发汤

网友:
865主板,DDR333内存,这块板是intel原厂板,我是单位的维修员,从前没修过计算机主板。自从来到这个网站,大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教大家,引起我学习的兴趣。谢谢大家!谢谢“心在飞翔”的教学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