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不开机。跑00

楼主(2008-05-16):
有一台IBM T23的机器。开机上电,但从卡上跑的看出是00。不开机。各位大侠。帮忙回复下了。多谢了。
不开机

网友:
那就是说CPU就没有开始工作啊?
看看有没有CPU主供电
南桥是不是空焊了
按住南桥开机试一下

网友:
对。按楼上说的。先看CPU供电到了没有。再测相关电路

网友:
。按楼上说的。先看CPU供电到了没有

网友:
看看北桥旁边的电容,很容易虚,如果是那么北桥会比较烫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 是北桥旁边的电感呵呵

网友:
IBM T23问题
CPU 的主供电是有的。而且CPU也有发烫说明有在工作吧。

网友:
北桥摸了吗?烫不烫?旁边的电感用手拨一拨(当然是断电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个很虚?我修过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
这个故障是IBM T23的通病,不开机是北桥旁边的一个供电电感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T2X系列的本子有通病,首先是CPU供电的电感容易虚焊,还有就是MAX3421和MAX3410容易坏掉,你换了就好了....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 T23通病

网友:
还是关于IBM T23的机器问题
现在听说我这台机器是进过水的。以上各位所说的问题点我都有看过。但是问题依旧。进水的机器我感觉真的有点不好下手了。

网友(2008-09-23):
进水的机器容易内部断线

网友:
电流走到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