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保护!

楼主(2008-05-16):
联想LXM-WL19AH显示器用户拿来时为:开机光栅偏红,屏幕能亮几秒钟。之后在暗处能看见画面。于是换灯管(四根一起换的)虽然画面不红了(正常了),但 还是亮几秒钟就保护,看见淡淡的画面!请朋友们帮帮忙 另用的是TL494,也不知如何取消保护!)

网友:
简单的修法就是把高压条换掉就OK了,这种现象很常见。

网友:
如果换高压板的话就不来论坛求助啦

网友:
以你现时的情况而论,问题基本都在高压板了,既然灯管都全部换新了,不必急于考虑取消平衡保护,还是先从滤波电容,补焊等方面下手吧~~~~~~

网友A:
这款液晶的灯管使用两年后肯定老化,原因是该机的高压板工作电流大,工作电压偏高,造成灯管过早老化。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应四支灯管同时更换。你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你更换灯管过程中绝缘没有做好,某处漏电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管子有一个烧坏了。换了就行。

网友:
我是用液溶胶绝缘的不知行不行?高压板换灯管前就普焊啦!电容看起来应该没问题的。版主说可能漏电!也许吧,看看再说,多谢各位 另3055昨天也已换

网友:
我感觉还是你换的灯管有漏电现象    要注意原灯光的长度  唯冠的灯管和外面买的灯管长度有点不一样

网友:
想问各位下:灯管两头用什么绝缘最好。

网友:
刚刚试过了。我把后面的铁框框取下就正常了,菲克斯版主判断的没错!现在还不知如何做,看不到漏电处, 换灯管还是第一次,没经验请多多指教!

网友:
换灯管时,在灯管两端的焊接处一定要使用1.5MM的热缩管进行封固。而后在加热缩固过程中将灯管弯曲定型。这样不容易出现破损导致的漏电保护现象。同时,对于灯管高压线连接,如果线使用时间长的话,可以再加一层热缩管。热缩管的耐压为600V。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悼C25074个就OK了

网友:
太长见识了,各个楼层的都是我的老师呀!

网友:
唉……灯管不好换啊,还担很大的风险,收费要提高啊。

网友:
菲老大的技术很高的, 有什么故障可以找他帮忙。第一次换灯管要相当认真了呵。

网友:
液晶显示器换灯管是由为重要的就是灯管两头。要用热缩管的。像楼主用的热熔胶是不行的,我试过,当灯管的亮的时候长了的时候很可能把胶化了的。

网友:
灯管保护,95%是电源板的问题,特别是晶冠的问题,我修了好几个都是。如果需要原装电源板的可以联系我。QQ:574070211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菲版主,问题暂时解决。买了八根灯管坏了四根!!! 没得热缩管用液溶胶了不只能管多久。上午开机保护是里面有根灯管断了 换这四根灯管换了一天。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在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液晶的灯管使用两年后肯定老化,原因是该机的高压板工作电流大,工作电压偏高,造成灯管过早老化。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应四支灯管同时更换。你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你更换灯管过程中绝缘没有做好,某处漏电了。

   正解~~~  我联想的修的比较多,,10个显示器有7个都是要换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