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900无故重启,求助!!!

楼主(2008-05-16):
一台精英A900移动PC,昨天开机,无故反复重启,经拆开,发现一电容爆掉,换过之后故障依然。
重启的原因是:开机读光驱的时候就开始重复启动,如果拆了光驱启动一切正常,拆了硬盘启动也能读光盘
请各位老大指教指教。谢谢了
硬盘

网友:
有人知道不,急啊。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足。
过路的过来看看啦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是系统供电的5V,供的电,你查查看是不是5V供电不足.

网友:
光驱换过了。用之前坏的光驱(已经不读盘)试过,也不行,目前还在测试中,

网友:
i 和光驱无关,应当是给光驱硬盘供电的二级场管不良或系统5伏场管.电感.大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2009-03-29):
重点查电力供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