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了数据线好像有层雾

楼主(2008-05-16):
显示器换了数据线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显示还可以就是感觉老是有一层白雾

网友:
3基色的地没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对比度不良吧.是不是灰蒙蒙啊.

查一下对比度电压是不是在3v以上..正常是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