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E1756 开机黑屏 (已解决)

楼主(2008-05-16):
优派 VE1756 开机黑屏,拍下,有时能显示下,但一闪就又黑了,请问一般是那儿故障,电源板,还是高压板 灯管。
已解决:原来是主板上的供电的电容鼓了几个,换后就好了.谢谢各位帮我分析.已解决
[
]
黑屏

网友:
以你现在提供的情况来看,不好确定范围,可能你还没有拆开机壳吧?
黑屏时是否有电源灯???
这类黑屏的情况范围广,高压板,电源,驱动板,屏线都有可能,你要自己分析一下了~~~~~~

网友:
灯管老化,可以换高压板。

网友:
应该板子上有虚焊,在高压电路部份。

网友:
是,我刚接到,还没打开机壳.想先求个思路,好知道从那里下手呀,黑屏时电源灯正常,是绿色的.
[
]

网友:
冲阳光,或用手电等强光对照屏幕看一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换背光管,或查一下高压,因为电源灯绿色有信号输入,所以驱动部分可以先不考虑。

网友:
先排除假焊吧, 不行就是高压板和灯管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多数这些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检察高压板有无虚焊,一般是高压板引起

网友:
有修过优派类似ㄉ毛病 查..灯管线脱落..

网友:
原来是主板上的供电的电容鼓了几个,换后就好了.谢谢各位帮我分析.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