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实测数据

楼主(2008-05-16):
很多的朋友认为修电源较难,现在我发的几个图基本所有的电源都适应,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比较具有实用价值的帖子,帮你加不了分~顶下~

网友:
如果能用文字说明下就好了,菜鸟我一看有点儿头晕,有难度。

网友:
我也是自己慢慢看才学会的,我觉得要先要有基本的电子电路基础,看几遍ATX电源的原理(坛里有),然后准备一张方便新手看懂的图纸,一个电源。一边看图,一边看板子。我初学的时候选的下面的电路图,很容易理解的,适合很多种品牌的电源,其它的电路图我也参照看过,对新手来说不好理解。等你把这个图看懂后,再看其它的图,就好上手了。然后去尝试修理坏的,会事半功倍。

网友:
要想搞懂ATX电源的原理并进一步的去维修它,一定要有最基本的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知识点。在ATX源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TL494 脉宽调制电路了,下面这一段是摘自于电子开发网,希望对想自己动力维修电源的同行兄弟姐妹有点用处。

TL494脉宽调制控制电路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作者:     来源:     日期:2006-10-23     点击:6813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TL494有SO-16和PDIP-16两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其主要特性如下:

     主要特征

     集成了全部的脉宽调制电路。
     片内置线性锯齿波振荡器,外置振荡元件仅两个(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内置误差放大器。
     内止5V参考基准电压源。
     可调整死区时间。
     内置功率晶体管可提供500mA的驱动能力。
     推或拉两种输出方式。

     TL494外形图                                                   TL494引脚图

     工作原理简述

    TL494是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内置了线性锯齿波振荡器,振荡频率可通过外部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进行调节,其振荡频率如下:

    输出脉冲的宽度是通过电容CT上的正极性锯齿波电压与另外两个控制信号进行比较来实现。功率输出管Q1和Q2受控于或非门。当双稳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时才会被选通,即只有在锯齿波电压大于控制信号期间才会被选通。当控制信号增大,输出脉冲的宽度将减小。参见图2。

                                            TL494脉冲控制波形图
    控制信号由集成电路外部输入,一路送至死区时间比较器,一路送往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死区时间比较器具有120mV的输入补偿电压,它限制了最小输出死区时间约等于锯齿波周期的4%,当输出端接地,最大输出占空比为96%,而输出端接参考电平时,占空比为48%。当把死区时间控制输入端接上固定的电压(范围在0—3.3V之间)即能在输出脉冲上产生附加的死区时间。

    脉冲宽度调制比较器为误差放大器调节输出脉宽提供了一个手段:当反馈电压从0.5V变化到3.5时,输出的脉冲宽度从被死区确定的最大导通百分比时间中下降到零。两个误差放大器具有从-0.3V到(Vcc-2.0)的共模输入范围,这可能从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察觉得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常处于高电平,它与脉冲宽度调制器的反相输入端进行“或”运算,正是这种电路结构,放大器只需最小的输出即可支配控制回路。

    当比较器CT放电,一个正脉冲出现在死区比较器的输出端,受脉冲约束的双稳触发器进行计时,同时停止输出管Q1和Q2的工作。若输出控制端连接到参考电压源,那么调制脉冲交替输出至两个输出晶体管,输出频率等于脉冲振荡器的一半。如果工作于单端状态,且最大占空比小于50%时,输出驱动信号分别从晶体管Q1或Q2取得。输出变压器一个反馈绕组及二极管提供反馈电压。在单端工作模式下,当需要更高的驱动电流输出,亦可将Q1和Q2并联使用,这时,需将输出模式控制脚接地以关闭双稳触发器。这种状态下,输出的脉冲频率将等于振荡器的频率。

    TL494内置一个5.0V的基准电压源,使用外置偏置电路时,可提供高达10mA的负载电流,在典型的0—70℃温度范围50mV温漂条件下,该基准电压源能提供±5%的精确度。

                                             TL494内部电路方框图

TL494的极限参数
名称 代号 极限值 单位
工作电压 Vcc 42 V
集电极输出电压 Vc1,Vc2 42 V
集电极输出电流 Ic1,Ic2 500 mA
放大器输入电压范围 VIR -0.3V—+42 V
功耗 PD 1000 mW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6/1023/886.html
热阻 RθJA 80 ℃/W
工作结温 TJ 125 ℃
工作环境温度
TL494B
TL494C
TL494I
NCV494B TA
-40—+125
0—+70
-40—+85
-40—+125 ℃
额定环境温度 TA 40 ℃

TL494脉宽调制控制电路应用

单端连接输出和推、拉(电流)结构

网友:
如果能用文字说明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把339的电压也标上去

网友:
应7楼的要求,今天把LM339的电压图传上,触发后测量8、10脚时会导致主电源输出断掉。

网友:
能发个AT2005B的吗

网友:
难得楼主这么无私奉献 。真太有耐心了,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好人还真多.

网友:
电源很少修了,觉得没有必要了,讲的都是老电源的知识了,应该讲点现在新电源电路还有用点

网友:
这个图少见,不错的图,atx电源上的。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基础知识,是一种宝贵经验。虽然它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