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数据线和地址线

楼主(2008-05-16):
cpu分为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地址线是用来传输抵制信息用的。
cpu在内存或硬盘里面寻找一个数据时,先通过地址线找的到地址,然后在通过数据线将数据取出来。物理空间是指实际的存储器大小.
目前CPU都采用针脚式接口与主板相连,而不同的接口的CPU在针脚数上各不相同。CPU接口类型的命名,习惯用针脚数来表示,比如目前Pentium 4系列处理器所采用的Socket 478接口,其针脚数就为478针;而Athlon XP系列处理器所采用的Socket 462接口,其针脚数就为462针。CPU上面那些金属的插脚
所以就是地址线上面的插脚
AD线是数据地址复合线,A线表示地址线,D线表示数据线,都是简写,全称可用百度一下

主板上各个芯片直接基本都是靠这个通信的,所以A,D,AD线又根据连接的芯片不同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cpu到nb的就是他们之间的AD线,同理依此类推
AD线在主板的具体什么位置呢,还有如何打阻值呢??
主板的信号靠什么传递,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另外还有个控制总线。满板都是,对地量阻值就是了。
真所谓只因身在庐山中不见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