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電问题

楼主(2008-05-16):
用OTL互补功率放大管(就是用NPN和PNP并连)B级连电源IC,E级连上管的G级,测上管G级只有0.3V左右电压,为什么这么底的电压CPU还可以正常工作?是不是上管G级就这么底电压

网友:
虽然我不清楚,但还是帮你顶一下,希望你早日解决.

十万个V什么 -10 顶什么顶,没看版规吗,正愁没地方用分- -

网友:
事实上我也没有看懂,希望看懂的老鸟点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是0。3V吧,是不是你的表的问题吖。你那板子的电源IC是不是7500B的吖。

网友:
不是的,是TL494

网友:
虽然不明白楼主是如何测得G极电压 0.3V
但用示波器看到的MOSFET G极脉冲电压才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测好,不可能有那么低的电压

网友:
我没有看明白LZ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如果像你说的,测的电压0.3V那么这个电压值是不对的.不会这么小,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接地表笔没有接好地吧

网友:
我測一塊好板,G級也是0。3V左右,370的板Vcore電壓為2V正常

网友:
好板的NPN和PNP只測到一個ATX電源的供電電壓,B級連電源IC的腳也沒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