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BIOS报错故障。

楼主(2008-05-16):
前一个月的时候一客户的方正品牌机不开机在我处维修,经检查主板坏了(SIS芯片组)就给客户换了1块(正常收费)。客户把主板留下没代走说反正没用给你拆零件(我们这里大多是这样,一般都不给客户修主板,对很多客户来说修好的不稳定换的心里塌实些,当然我也喜欢这种客户)。今天没事翻出来整下练下手(本人不是修主板的专长,因为修主板没修硬盘来钱),经过检查COM75232坏了,取掉不用。开机。。。。。。。。郁闷报BIOS程序出错。刷吧,找出软驱软盘(我有ISAPC3000装的98系统,机器上面装了个软驱就是为了刷BIOS做软盘方便),下BIOS文件做好配置文件装此问题主板上开机,看提示前面部分写失败,关机取掉软驱开机。。。。。。。。。。郁闷还是报错提示放入软盘。莫非BIOSIC坏掉,做热拔插(我的烂TOP2005坏了,去修说要200多难得修了,等有钱了买个好的)还是部分写失败。重启。。。。还是一样。。。。
不会吧,仔细思考了下,BIOS报错(BIOS电路,南桥,IO。CPU座)与哪些有关再加上刚才是75232坏掉,决定直接干掉IO。找了片跑D3的板取下IO换上开机还是报错,再刷一次顺利完成,重启OK。此主板相当于捡的。

网友:
呵呵 很很仔细 很仔细

网友:
不太明白,sis系统主板的开机加电应该不是 i/o控制的吧,应该是南桥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