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85上显卡跑2A

楼主(2008-05-16):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不上显卡跑85,上显卡以后跑2A.测量了一下给显卡供电的MOS管,S级1.5V?从哪里维修?

网友:
1.5电压是正常的.先你要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在就是槽要清理下,打下AGP AD线的阻值,BIOS也要考虑

网友:
检查下北桥有没有空焊!!很大的可能是北桥空焊导致的啊!

网友:
此故障就是AGP不能显示,你的显卡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主板AGP接口信号的问题

网友:
刷完BIOS还不行的话,一般就是NB了~

网友:
我有过一次~是显卡不好~换了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