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分区问题

楼主(2008-05-16):
为什么我用PQ重新分区后,重装完系统,每次开机都自检D盘,而且D盘无法进行碎片整理,提示"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检测到Chkdsk计划在卷:(D)上运行。请运行Chkdsk /f"),在运行中输入Chkdsk /f回车,提示"文件系统的类型是NTFS.无法锁定当前驱动器"其他一切正常,格式化d盘后就解决了。有时候分区后,重装就一切正常。用效率源检查没有坏道。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PQ分区软件有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原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网友:
感觉是有坏道导致的
你扫描看看
是不是有不稳定扇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效率源检查没有坏道,是不是分区表错误导致的?

网友:
用DOS下的CHKDSK/F纠正一下,应该就不会再出现啦

网友:
MHDD试下,这样显示更直观点

网友:
你是用的这个PQ程序对所有的硬盘进行操作后都发生这样的问题,还是某一个硬盘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硬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你的PQ程序或版本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操作方面有问题

如果是某一个硬盘有问题,那么不要用PQ程序分区用其它程序分区,也可以设成FAT32格式看一下。最好还是用MHDD程序检查下硬盘的健康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