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求救啊

楼主(2008-05-16):
主板前后音频接口输出声音太小,有时候动一下可能会变大,以为是接触不良,但现在怎么动都没反应.请问可能是那的问题?排除音量设置的问题,耳机和别的音箱都试过了,不管用,而且很小的声音还时有时无,驱动是AC97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接线与什么关系 ,
板子是七彩虹945PL的
接线

网友:
确认驱动正确,就查下供电,在就是声卡芯片,
有时候动一下可能会变大,以为是接触不良,看看接口,怀疑有问题,先加焊下声卡芯片

网友:
PHONE插口严重氧化,鉴定完毕
我有台机器的前置插口就是这样,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
和2楼有同感,以确认你所用的声卡驱动是否是正常的。
再确认一下前置插板的插线是否已经插牢,有没有松动接触不良的情况。
有条件的话,换一个前置插板看一下。再加焊一下AC94声卡芯片和周边的电路。
一般来说,声音轻就是轻的,响就是响的。

网友:
如果是氧化该怎样处理,而且不止是前接口这样,后接也一样,如果不是容易修吗,谢版主

网友:
除了 氧化难道别的地方救不会出现故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