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60212A 怪病

楼主(2008-05-16):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BIOS中都能检测到型号,光盘引导后,所有的检测修复工具都无法进入,只有一个光标闪烁。
型号为ST3160212A  3。AAJ 希捷160G硬盘,我本是给客户做VOD点歌系统的,刚拿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硬盘对拷(GHOST),做好系统后,客户要求加一些歌曲,刚加的时候还行,后来就出现了蓝屏。
     重启后,系统运行异常的慢,换主板也一样的慢。而后重新分区格式化,在分区格式化的过程中,完全正常,用DISKGEN检测有一个柱面损坏,用THDD检测不到硬盘,感觉很奇怪,用PQ也可以进去的。
     最后,我又重新硬盘对拷,到最后5G的时候,死机啦,拿下硬盘后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BIOS中都能检测到型号,光盘引导后,所有的检测修复工具都无法进入,只有一个光标闪烁。)

网友:
用MHDD低格下看能行吗

网友:
用PC3000重新写下固件就好的!

网友:
最好用PCI3000来检查一下FW是否全好。

网友:
用MHDD看
估计是坏道导致的

网友:
最关键的是这块硬盘用所有的工具都无法进入啊,硬盘主板上有一个最大的芯片比较烫手

网友:
1:用MHDD扫描,如有坏道,ERASE。
2:换PCB板试试

网友:
最好写一个硬盘的V模块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