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2A的维修

楼主(2008-05-16):
845主板测量一下AGP供电的MOS管子,上64M 和128M 显卡点不亮,上32M显卡能跑85能点亮显示器,i测量MOS管S极电压3V,没有有
办法能把MOS管S极电压调整到1。5V 能上64M和128M显卡?

网友:
显卡的倍速只取决于其GPU,与内存没有任何关系。
VDDQ 3V说明这块板只能支持2X 和 4X的AGP卡

网友:
楼主先要声明该主板所配备的芯片组的品牌和型号

再一个,要测好AGP供电电压是否符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