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算频率

楼主(2008-05-16):
那位大侠能给演示一下用示波器算频率。如
0.5us  0.1v每格12个正旋波  它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一个正弦波
0.5us/12=0.04166666666666666666667us

频率=时间倒数
1/0.04166666666666666666667us =24MHz

u=10*-6=0.000001
M=10*6=1000000

网友:
每格12个正弦波波形太窄如何分辨,必调至每格不超三四个波形才可分辨且加强准确度

网友:
是一个格子还是所有格子12个波?估计一个格子不好数出12个波。那么全屏横向有多少格子,楼主请给个数字。

网友:
那种CRT显示的是不是不要算上面就有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数的是一个格子12个正选波。
速度调慢能肃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测的是25m的晶振  可能我数的有误
谢谢了  你太有才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