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插PCI 1 接口不跑码

楼主(2008-05-16):
一块联想810T的好主板,实际故障为内存接触不良,POST卡插第一条PCI槽不跑码,插第二条就正常,因为这个都折腾了我老半天。好象源兴的M810D 集成CPU 的主板也是这样,其它暂时没发现
原因不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cpu

网友:
问问你的板子用的什么牌子的BIOS?

网友:
有些板是插PCI1不跑码的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诊断卡有没有说明书,我买的上面写的是如果在靠近AGP插槽的PCI位置显示00,请再移到最外侧的PCI插槽试一下。

网友:
为啥两条插槽会为一样呢?是诊断卡的设计问题还是PIC槽的针脚定义问题?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如有知道,麻烦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源兴的主板是AMI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