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跑A8或AD

楼主(2008-05-16):
845硕泰克主板,有时能跑到AD 有时能跑到A8就不跑码了,测量了一下CPU 的供电电路,电压1。68V  PWRGOOD 1。68V
RESET 1。68  ,但是过一会CPU 温度很高,又测量了下12V  5V SB5V  3.3V 有没有短路现象,发现3.3v 在40左右,把IO 声卡 时钟芯片都拆下,又把内存条的MOS 又测量了一下,又把内存的上拉电压的两个MOS管又拆下,3.3V 阻值还是在40,从哪里入手?

网友:
硕泰克的板BIOS容易坏,不过LZ这个板,我估计是北桥脱焊。可以考虑BGA北桥。

网友:
3.3V对地40有点偏低,但是并不是绝对的~
详细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考虑NB

网友:
硕泰克跑A8 不好修 碰到过 没搞定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A字开头的好多都是BQ虚焊呦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空焊或者坏掉了

网友:
排除内存是好的情况下,就是北桥

网友:
北桥空焊的的机会大一些!!!!

网友:
因该是BIOS的问题,我以前有修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