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TCL显示器,开机偏色模糊,按MENU键模糊看不清!

楼主(2008-05-16):
有一TCL显示器,开机偏色模糊,按MENU键模糊看不清!请问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色可以调整三色平衡.找一下进工厂模式方法.

模糊先看摩尔纹数据,如正常就调整聚焦看看能不能正常.不正常先检查电路,如电路无问题就是管座或显像管!

网友:
调了,调不好,有时开机屏幕中间出间一大块椭圆的黑色光栅

网友:
是不是二次提升电压不够啊?我觉得好像是行供电不够一样的.行幅有缩小吗?
还要检查高压包.二次提升电容.行偏转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4楼所说的那些电压,另管座是否有虚焊,管针是否有氧化!

网友:
针对你说的中间有黑色光栅,这种问题碰过是亮度控制电路的问题,就是G1电路,G1的控制管和对地的瓷片电容会造成这种情况,
另外你说的模糊只可能和聚焦调节,管座,或显像管老化有关

网友:
G1的电压不接信号有-120几V,----接信号有-22V左右,这种现象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不接信号时会黑屏的话,那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回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G1当然要在显示器接信号时测量的.不接信号显示器会进入省电状态.显示器课还没上,这些问题你可能还不知道,上完课就知道这是基本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