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呀~~流汗了~~又坏了一个显卡

楼主(2008-05-16):
第1个显卡坏的现象:打魔兽世界玩上几个小时,画面定住了,可以切到桌面,几秒钟好了,用了1个月,现在是死机不能用
第2个显卡坏的现象:开机有好几个亮点,有的字颜色不对,windows都正常,用了2个星期,亮点和颜色多,还有死机挂了
第3个显卡坏的现象:才发现,玩魔兽世界过一会,屏幕一闪,不死机,现在还在用,我想过不了2个星期。就挂了。

所有的显卡都是铭喧显卡,用了1年5个月,谢谢!大家帮帮忙~~看看是那里有问题! :'(

网友:
我觉得你的机器里恐怕温度不低,要不就是买的全是垃圾显卡,要不你的电源很糟糕。

网友:
机器温度是不低~~电源是不好~~显卡从做工到风扇都不错,头疼!

网友:
大哥帮我看一下,那快显卡可能修好!

网友:
有得修吧.如果GPU挂了就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在高温下工作GPU挂的可能性也很大/.
我还是觉得这不单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某一硬件造成的.好像张先生说的一样.

网友:
铭喧显卡做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记住玩魔兽下次买个好点的卡

网友:
我又觉得铭喧显卡还算可以啦.总知不论那个品牌都有好与坏的.

网友:
谢谢~明天早晨。拆电源。看电容有没有鼓,没有万用表,不能量电压了,都过保了,不知道,厂家给不给修!上论坛上。给了个上海维修电话:明天早晨打电话,保佑,厂家给我修!

网友:
果然猜中。
先改善环境改善营养,你的显卡吃糠咽菜,还要烈日下干活,早逝是必然。

网友:
显卡上的芯片可能也有问题中了

网友(2008-06-17):
应该是产品批次问题,就比如我这的七彩虹NF4主板,10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开机可通过自检,可进入系统,服务器可以看到已开机并远程控制,但就是没有显视,显卡换其它机上都是好的。保修期内返给厂家修,回来后没有一块用超过三个月的,又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还是觉得这不单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某一硬件造成的

悠澜客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