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 TL494的故障

楼主(2008-05-17):
有一批电源 绿线有电压 短接绿线不开机 换过TL494 339都无效 短接绿线 TL494 4脚电压也能变低
该怎么修呢 几个开关管量了也是好的 该怎么修呢

网友:
要查周边电路。

网友:
既然TL494的4脚有高低电压的变化,那么就要检查两个推动管C945的C极有无电压变化,如果没有,换C945,有变化时,查主电源管的B极的二极管及1欧的电阻和开关管。
我刚刚修了一个金河田的电源,故障跟你的描述一样,在线测13007有一个的BE极二极体值为132,交换表笔数值一样,换了OK。

网友:
楼上大侠精典,想给你加个没有能力 只能精神上鼓励了

网友:
我也是,查到TL494的一个电阻有的糊,用表是好的,用手扳了以下,就好了,第一次修!

网友:
TL494是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内置了线性锯齿波振荡器,振荡频率可通过外部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进行调节

网友(2008-07-02):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