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6Y60G变成80G

楼主(2008-05-17):
1.以BWO盘为例,首先要保证A区固件没问题,如果A区固件有问题就从C区SF跑到89,回A区,把SF停掉
2,把原来3头固件写到2头,重定主头,把主头3,改2(重定主头可以从A区SF)
3,启动后,这时2为主头,找个效验码相同80G的固件把1F,78,93写入,
4,启动SF经过12小时后!!呵呵!!60G变80G了!!呵呵!!一个红绿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以BWO盘为例,首先要保证A区固件没问题,如果A区固件有问题就从C区SF跑到89,回A区,把SF停掉
2,把原来3头固件写到2头,重定主头,把主头3,改2(重定主头可以从A区SF)
3,启动后,这时2为主头,找个效验码相同80G的固 ...

                 其他论坛转来的吧,自己试验过没?成功没?。。。。。又不标明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