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测试工具(治具)做法

楼主(2008-05-17):
打雷下雨了,又有客户网卡被雷击,可是忘了网卡测试工具怎么做?

可参照以下方法来做一个吧

口子对准自己 金属片的那面       脚位:87654321

接法:1-3 短接    2- 6   短接     接对了就可以拉

网友:
你能上个图片说明吗?并考虑详细说明一下。支持你的帖子。

网友:
不会画图,就接4根线就可以了 用旧的带头的网线做就可以了 引线要预留一点出来好接线  接好就可以上机试机了 一般好了后系统的右下角有个连接的电脑图标,只是提示受限制而已  接错了也不会烧坏什么东西,只是没有反应而已

网友:
我作个网卡接口图片,楼主看一下是否表达了你的意思

网友:
对的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雷下雨了,又有客户网卡被雷击,可是忘了网卡测试工具怎么做?

可参照以下方法来做一个吧

口子对准自己 金属片的那面       脚位:87654321

接法:1-3 短接    2- 6   短接     接对了就可以拉

还得配合测试程序才可以吧?

网友:
这个叫自检环路。

网友:
謝謝樓主大人的經驗分享
不過現在新的主機板都是 1000 BASE T的內建網卡(沒有4 pairs都通的話是找不到網卡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