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赛克852D+坏了,请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08-05-17):
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现在的问题是:只要一插电,风枪就自动吹冷风(温度调高也没用),按开关也关不掉.就是不能开关,一通电就吹冷风.烙铁功能正常.
问题

网友:
有保修的话 还是先质保吧

网友:
看继电器是不是用2个2极管控制的是的话!
继电器前端的2个三极管坏了!换了ok!

网友:
我买了几个月就不用了,慢,吹的效果不如850的好,现在用白光850,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坏了,网上都有配件卖的。先查发热管,与温控的问题。

网友(2008-06-25):
已修好,是LM324芯片坏了,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