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 8脚11脚电压无变化

楼主(2008-05-17):
一ATX电源,紫线电压5.0V,绿线4.6V,测494 12脚15V,4脚3.6V,8、11脚均为2.2V,短接绿黑两线后,4脚变为0V,但8、11脚电压无变化还是2.2V,换过两个新的494和C945以及两个E13007和LM339均无效,请支个招。

网友:
请参照我刚发的帖子《ATX电源实测数据》中494的电压,看没触发之前的电压是否相符,不符的话,查相关的线路。
1.触发后,一般情况只要4脚变为0,那么8、11脚都会有2.0V的电压,除非494坏掉。
2.我的维修经验是只要4脚变为0V,那么就不会去怀疑339,因为PS-ON是通过339的6脚到内部比较器的负端,然后由1脚输出到494的4脚,拉低4脚的电压的。

网友:
这是494系统比较常见的故障  494 339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还是和副电源有关,建议把相关电阻全部换掉,花些时间,只要能修好一个
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