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就黑屏,黑一会后就又正常了

楼主(2008-05-17):
现有一台清华紫光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就黑屏,黑一会后就又正常了,正常后显示都是正常的,然后就这样重复着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由于高压条引起的,建议可先换一条高压条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高压板上,但最好还是先代换一个来确认问题~~~~~~~~~~~~~~

网友:
显示以后一会就休眠
测量灯管无供电
高压板无高压
重新插以下视频线又能显示但是一会有黑了

网友:
高压条和灯管都会引发此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情况我有一台清华紫光的显示器插上信号线显示是正常的三十移后就黑屏了拔下信号,能后再插又恢复了正常的过一会又黑屏不知是何故请老手帮帮忙OK
十万火急哪

网友:
那视频板会不会引发次问题啊?
高压板不确定
灯管肯定是好的
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那到底是高压的那一部分的问题那?

网友:
清华紫光19寸液晶通病,高压板问题.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高压板后,正常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我发现好多人说问题总是不说清楚,你说黑的时候指示灯变么?如果指示灯不变,那99。999%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事儿。如果黑的时候指示灯也变了,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我遇到过,请先单独测试灯管有无问题
或是直接改成通用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