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7):
手里有块NF3的板子,SB3.3V和橙色3.3都对地短路,
但打了PCI的AD线阻值都一样,USB也打了没发现问题.
下了一个软网卡(不知道其供电是否用SB3.3和橙色3.3V)
,结果还是两个3.3V短路.是不是NF3 OVER了呢?
问题

网友:
看你的描述,桥应该OVER了~

网友:
把IO取了再测试试

网友:
把进南桥的电路板划断,你再测阻值就知道了,我有一快就是这样确定桥坏了的

网友:
先IO,后南桥1!!!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IO也下了。还是一样的。估计NFORCE3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