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富士通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5-17):
有一个老富士通本子,lifebook fmv-650nu7c/w,开机电流可以达到一点几,应该属于正常范畴,但就是不显示,外接跑数码卡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小弟愚笨,以前没有修过同样问题,望哪位大虾能赐教。

网友:
你这样别人也不发回答你啊:你都不知道:机器有没有走信号啊.你最好看看走信号了没.不行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很容易坏北桥 其他坏的很少 呵呵 试试看 死马当活马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挂了哦?????????

网友:
显卡 就集成在北桥里  3楼说的对 很容易坏北桥的

网友:
应该不会是北桥坏吧,要坏南桥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是所有的外设都不行,但不管是南北桥,这么老的机子要做BGA也不是那么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