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K8T NEO -V不开机

楼主(2008-05-17):
一块V星K8T NEO-V,插上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强行触发电源,CPU也不工作。主板无复位,主板电源没短路,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
明显的短路故障.取下P4头看是否还有短路现象?如有就可能+12 3.3 5V等电路短路.可以对地打阻值来判断是哪路电路短路,然后再根据其供电的电路大致判断.取下P4头如短路消失则PWM电路短路其中就牵涉到NB CPU MOS管 PWM IC等!
你所说的现象可能是开机电路故障.包括MSI的开机复位芯片

网友:
主板上的12V,5V,3。3V都没有短路,开始我也想过MS 6的问题,但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只有等了`~

网友:
不是短路!重点测一下3VSB有没有.CMOS跳线!

网友(2008-12-17):
MS-6坏得多   换了看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
   都是MS-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