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

楼主(2008-05-17):
七彩虹C.P4E12V短路怎么检查,在线等谢谢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电源IC,一般短路拆到阻值上来

网友:
12V

MOS管坏了一个,短路排除。北桥发烫,咋办呀

网友:
检查北桥的1.8v1.2v2.5v3.3v供电有无短路
当然北桥正常工作时的温度也比较高,如果不是一上电就烫手,应该还是属于正常范围了

网友:
北桥发烫是烫到什么程度,在没上CPU时北桥温度是高点,先测一下全板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烫得不能用手摸的话就测测北桥的几项供电是否正常,一般为1。5V供电不正常引起它发烫。测一下AGP的A倒三脚。

网友:
北桥工作时的温度也高啊

网友:
首选测下AGP的倒数第三脚 的对地阻值,若为0,北桥坏,短路。

网友:
检查北桥的1.8v1.2v2.5v3.3v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2009-02-12):
没救了  北桥挂了~~

网友(2009-06-14):
拆下北桥上的散热片,量下上面的电容阻值有没有为零的,有的话就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