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08-05-17):
一块杂牌754主板CPU供电一组12V一组只有0.77电源IC为6614acb 量电压也只有0.77 此主板南桥是SIS的 是不是电源IC坏了 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
上假负载电压是多少?其他各处的电压是否正常?如:内存供电 NB供电等!

网友:
先检查:2.5V(内存) 、1.5V、1.25V(桥芯片)三组电压正常不

如果都不正常,先解决上述供电点

如果正常。则重点检查PWM IC,可下检查VID信号电压,

另:ISL6614是场管驱动IC,PWM IC应该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