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显示器: 有一條藍線由上而下, 可以修嗎??

楼主(2008-05-17):
是筆記本的LCD 显示器: 有一條藍線由上而下, 可以修嗎??
显示器

网友:
你怎么不说清楚一点.是横线还是竖线,那线会不会移动.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是无法修的。最少我是修不好。

网友:
屏或屏线问题.如是屏线.需专业设备处理.

网友:
估计是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