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望指点。谢谢!

楼主(2008-05-17):
我是菜鸟 我手上有一块众845G的板子,昨天还可以正常使用,晚上也是正常关的机器,可今早起来开不了机了,我拿检测卡一看,
没有信号,卡上显示————请问大家这是那引起的?IO我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IO原来的型号是w83627HG-am 我给换的是w83627hf-am这两种是不是不能够通用,谢谢大家!
开不了机

网友:
LZ
请将故障现象说清楚
关键点电压、诊断卡代码等

网友:
是这样的,现在板子可以加电,CPU也热,插上诊断卡后代码是没信号。卡上就显示4条横—— 我的诊断卡是4位数的那种 也不会报警。这两种IO通用吗?版主。
原来是这个w83627HG-am 我给换的是w83627hf-am这两种是不是不能够通用

网友:
楼主应该按诊断卡跑FF来,从电压、复位、频率、BIOS电路及信号这5个方面来进行维修。

网友:
不知从那下手呀 菜鸟就是菜鸟

网友:
先供电,时钟,复位.一样一样测呀!!!

网友:
楼主,你第一步就做错了,这么轻易就换I/O,建议先去新手区看看资料,主板可以加电不代表主板各元件供正常,CPU热不代表CPU已经正常工作了。再说你既然说自己是新手相信I/O焊接应该也不是很熟练吧,还没确定什么问题就换I/O了,故障很容易扩大的,先从电压查起吧,复位,时钟,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网友:
LZ 为什么要换IO啊 更何况那两种IO也不能通用啊 建议把原来的IO焊回去重新检查问题 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芯片第一脚的上方 从左数起,第8个脚阻值才100来欧对吗?正常吗?请问它这个脚是连接那的??谢谢!

网友:
OK 我马上把IO换回去 拿烙铁有几年的时间了,就不会修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还是没解决掉

网友:
有时换时钟晶振就好,有摸晶振走代码的怪毛病

网友:
你们在这里聊天还是什么的。小心被板主看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