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PU断针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8-05-17):
以前经常搞断针,焊接有不好弄,于是就找了个简单的处理方法。
弄一段网线的金属芯,剪一截CPU针脚长一点的一段,插到CPU插座相应的孔里,放上cpu,一切OK。
AMD CPU针脚教细,网线稍微粗一些,但是也能凑合用。

此方法我曾经弄过断32根针的cpu,速度快,无风险。

网友:
会不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啊

网友:
如果断在边缘,可以将网线铜芯直接焊在CPU断脚上面,植脚,效果很好,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不用焊直接插在孔里也不会接触不良,只要稍微比原来的长一点点就可以,一压就下去了

网友:
呵呵,下次再碰到断针的就试试,谢谢

网友:
不会吧!!这样做,我一般就在是往上焊.....焊针嘛,练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方法虽然简单,关键看效果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好点子!只是考虑接触不良的几率有多高呢???

网友:
断2根3根感觉还是可以的 32根都能用还真是一种好点子 以后我也不用在放大镜下焊针了^_^

网友:
这也行~~~~~要试下~~~

网友:
;论坛里这个方法已经很普遍了呀。。
呵呵

网友:
CPU的针是从中间断了,下面哪一截 怎么搞出来啊

网友:
楼主 针断的少没事,多了接触不会太好吧、

网友(2010-03-09):
我感觉还是接针容易,用值bga的小锡球加焊膏沾到针上,用镊子加好风枪加热立马就搞定。你用网线插到孔里不好取出来,要是人家换cpu就放不里了

网友:
感觉还是植针的好些吧,但LZ的办法应急也很不错.

网友:
我认为还是焊上去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