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焊点锡连在一起了,怎样可以弄开呢

楼主(2008-05-17):
求助!
一块华擎的主版,上午焊贴片元件的时候锡连在一起了,越弄连的越结实,怎样才可以弄开呢?
[
]
主板
求助

网友:
用吸锡线把多余的焊锡弄走,或者把原件拆下来用烙铁和助焊剂把多余的焊锡脱走

网友:
试过了,吸锡线吸不掉,现在弄得跟主板好结实
。
不知道用刀子刮行不行。
现在不敢乱弄了

网友:
吸锡带质量不好,我就买过假的。现在弄得我只买最贵的。。。。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取下来,再处理干净,重新焊上可.........................

网友:
千万不要用刀片搞!上点焊膏用烙铁拖.

网友:
在吸锡线上加点松香水,再在连在一起的锡点上上点松香水,应该很好吸干净的

网友:
加松香水用850风枪取下来 在用烙铁拖干净在焊回去

网友:
放点松香上去,用电烙铁重新烙一片,保证可以。

网友:
反复添松香水,反复用烙铁蘸,有不了几回就会好的

网友:
现在弄出一个比原来大很多方方正正的区域了,好像主板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上面只是印出来的几个几个点,看起来像是互不相连的。真是郁闷。

网友:
我今天也是的。
换I/0的
连板子上的锡点都被我弄掉了
气的我把I/0摔了

网友:
多上点锡,再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