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联想家悦U2122A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08-05-17):
大家知道联想家悦U2122A主板怎么刷BIOS?它BIOS是焊在板上的,进DOS后都不能刷,要用什么工具,主板是技嘉M2V的,AMI的BIOS

网友:
用热网枪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难道不会焊芯片???

网友:
联想机器主板上,或在机箱后面有个BIOS防刷写开关,或在COMS设置里BIOS防刷写设置,或两个都有,要把他们关掉就可以刷了(在你可以进DOS的情况下,否则就用2楼朋友的办法吧,这样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