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08-05-17):
我有台主机最近出现个问题 第一次开机可以 但是关掉电源想再开起来就无法开机了 要拔掉电源线等一会再插上去才可以开 每次都这样 我用的是ASUS主板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主板四位检测卡显示 AAAE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论坛上有过这种讨论,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场管损坏所至,是一个八脚的场管集成了两个NPN型的吧其中坏了一个.为了实现待机功能也就是常说的S3挂起到内存,而设计的电路.有两种电压,5VSB和红5V在不同的脚上,自己跑一下电路可知.没有元件上论坛上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主板型号K8U-X

网友:
我换了块主板电池上去 居然又能正常开关机了

网友:
观看主板,是不是有很多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