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 3100CF 请教

楼主(2008-05-17):
联想 昭阳 3100CF 开机出现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4,Device:00,Function:05

Press <F1> 可以跳过正常进系统 但无声音 只找到一个PIC设备 但驱动不了 Press <F2> to Setup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导,谢谢!

网友:
把机器拆了!重插一遍看看!按按桥```电池看看电压`

网友:
二楼的真是高手,说出的方法都是我想都没曾想过的。我觉得还是先听听电机说什么才好。它都说“SET UP”了,楼主是不是要先"SET UP“一下呢??恢复一下BIOS设置,放一下电也许来得更简单。

网友:
下午从废板上拆下一ESS1988芯片(不知好坏),换上后,开机没有了任何提示,一路进系统,还以为好了。可是之前提示找到的PCI设备也不提示了,声卡依旧没有检测到。目前思路打算再找个相同芯片再更换一次。

网友:
声卡没找到就换声卡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