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E花屏或开机不显

楼主(2008-05-17):
明基R23E,AMD闪龙CPU,威胜芯片组。没有MINI-PCI,也没有打印口。开机花屏,内外都花的那种。而且偶尔会出现开机不显的情况,这时电流一般是0.8A左右。有时候开机不花,进系统等均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给点提示??是CPU座虚还中北桥有问题啊??还是别的我没注意到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不稳定,一般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注意量到MCH的时钟,及时钟IC的供电。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下,如无变化可查查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最大可能是空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也可能就完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重做北桥。。。

网友:
谢谢大家,我加焊了北桥,不行
后来 又加焊CP座,还是不行,
我就把北桥拆下重新植球了,可不小心把桥的焊点整掉了几个
后来只好搞个全新的上去,
就第一次开机没成功,后来再没 什么问题,玩了两小时的CS两个小时的红警[可惜不是我]都没事,就发出去了[外地的机子]

网友:
呵呵,做桥呀,真得小心,尤其是焊点,千万不能有脱盘的现象!

网友(2008-08-06):
我这几天也修到这样一个机子,换了北桥还是不行,CPU座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