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N254A代换问题

楼主(2008-05-17):
接一台显示器,行推动管坏了,型号是BSN254A.请教一下可用什么管替换?

网友:
P沟道小功率场效应管,如没有原型号,找个身边有的场效应管换上试试

网友:
2sk2865 或者上旧显示器板子上拆一个下来

网友:
参数N-FET 250V 0.3A 1W,可用BSN274/304/108/208等代或拆机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可以用IFR630代换,我手头正好有IFR630,不过IFR630比BSN254A体积大很多,并且脚位也不一样.不知道大功率管可以替换小功率管吗?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可用IRF630代换一下.这时要注意一下行管的温度.

网友(2009-07-09):
BSC254A小功率场效应可用7N60代换我代换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