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自动调节老跳出来,有时按键全不管用……

楼主(2008-05-17):
来了台联想LXH-GJ15L2液晶,开机是自动调节老蹦出来,而且在玩游戏的时候,暗的画面完全显示是黑色的,但是自动调节后瞬间就显示正常,随后又有点发暗,当时把亮度和对比度都调了,还是那样子。……疑为MCU挂!!!请帮分析下……在用的时间久了后,发现按键全部不起作用了,包括开关机按键,但是拔掉电源线后,再插上,按键又正常了,请高手给帮忙分析下……各个板子器件在目测后发现全部都十分的正常。

再有个现象,忘记说了,是我们在启动windows的时候,那些黑底白字液晶压根都一点没显示,到进入画面后就能看见图像了……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AOC代工的机器。

更换MCU。

网友:
这类故障是15寸AOC代工的通病,MCU型号ALI M6759,故障是MCU硬件问题,程序是好的。更换MCU即可。如果MCU没有,也可以更换驱动板,驱动板的价格比较贵,这类机器一般都是40+40或30+50接口。

网友:
好,非常感谢,感谢两位的分析,立马更换它。

菲克斯,陕西的豆豆你认识不?

网友:
你试试把所有按键都换新的看看,我前段时间遇到过一例就是这样的,换了按键就好了。

网友:
嗯 5樓說的 按鍵漏電或按鍵旁的小電容
先試試

网友:
MCU程序问题,刷程序

网友:
从多例的维修经验得知,此类MCU故障为硬件损坏,刷程序不管用.

此类故障90%都是MCU故障了,但维修一定要紧记,凡事有例外,要确认按键问题,可以在开机后,插掉按键插线,看看故障是否出现,如果是MCU故障,即使插出按键线,故障还是依旧的.

网友:
看了看真不错,但是我还是不知道MCU是什么东东,我是修液晶的菜鸟,菜得不能再菜的鸟

网友:
更换MCU即可。如果MCU没有,也可以更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按键的电容漏点的也挺多的,

网友:
通病,换MCU就好!!!!!!!!

网友:
首先申明,偶是菜鸟,,

偶曾经修电视机,,故障和你说的差不多,看着看着一下关机了,关电源,摇控开机,电源指示为正常的工作状态。当时偶还在学校学习当中,请了外面的一位维修师傅来修,换了一个CPU。。结果好了,用了不到半年。第二次一样问题又出来了,又来换了一个,结果又好了,用了没有多久。。第三次这样的问题又出来了,这次就没有请师傅来修了,我自己整,整了半天一点儿进度没有,丢在一边,电视也不看了,请教我们老师(修电视的高手),他说可能是其它元件导致CPU工作不正常,突然有天,我开机,耶。。。。好了。
看了不久,问题又来了,,这次我气愤了,把上面的按键乱按一通。结果又好了。发再是按键的问题?
于下拆开,整,,,把按键全部断开。放了一天,没有问题,,,嘿嘿。原来是这样的问题,换上新的按键后,一切正常了。被我误打误撞修好了,解决了问题的根本。我总结了一下,,有可能是按键的编码问题,在同时按隹了某些键出现开机黑屏,CPU没有正常的工作。

LZ这种情况有可能也是这总情况,你还有菜单出来,,更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了

菜鸟 么怪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准确哈,三楼说的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是通病,你 那个是个案,虽然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通病上LZ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观点,我也曾遇到过自动调节老是显示的问题,把漏电的按键换掉就好了。按键的问题还可以观察屏幕上显示的是调节什么的,再把对应的按键更换。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是按键板的问题,应该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