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屏蔽开始的坏道(疑似)

楼主(2008-05-17):
我有几块30G左右的硬盘,用MHDD 检测,从0扇区开始就有红色的和棕色的块估计到1%以后速度就正常了,不知道还能用多久,能用什么方法把开始的块屏蔽吗?

网友:
简单的话,找论坛上有的diskgen。有说明,自己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几块30G左右的硬盘,用MHDD 检测,从0扇区开始就有红色的和棕色的块估计到1%以后速度就正常了,不知道还能用多久,能用什么方法把开始的块屏蔽吗?

貌似什么都不懂的 ,就不要上来混了。。。。

网友:
汗~~~~~~~~~~~~~
估计没用过MHDD吧,先看看说明吧~~~~~~~~

网友:
学习下MHDD 的ERASE
应该可以弄好的了

网友:
用DISKGEN分区,把分两个主分区,一个是有坏道的那部分,你说百分之一,也大约是400M差不多吧,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再分下一个主分区,最后剩下的空间设置成扩展分区,最后不要激活那个400M的,激活另一个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如前面几位说的一样,如果还做不掉的话,简单一点的就是把坏道的地区分成一个区,全部分完后,再把这个区删除

我也有个MATOR40G硬盘也是开头到百分之三有问题 我这样做的 可我这样做了 启动系统当天没问题可过两天仍然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MATOR40G硬盘也是开头到百分之三有问题 我这样做的 可我这样做了 启动系统当天没问题可过两天仍然出现这种问题

你隔离得太少,用多隔离掉一点的。

网友:
我隔离了5G不行过两天仍然丢失文件 实在不行 我就把他当移动营盘用了 感觉现在发热特别厉害 热过度了硬盘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
用PQ分区大师把坏扇区分成一个去    然后隔离这个分区

网友:
把坏的用DISKGEN应该可以隐一起的啊

网友:
要鼓励新手发言哦

LS 可以用THDD
修复一下
效果很好

网友:
不排除磁头方面的问题。
先用MHDD的ER
有效最好,无效的话看看能不能分区屏蔽
不然的话就只能砍头砍段了

网友: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mhdd的,对于thdd觉得不如前者。检测速度慢,而且修复效果也不理想,个人的一些感觉,也可能是用mhdd习惯了

网友:
我用MHDD 的ER擦过几十遍了,在用THDD,故障依旧!用HDDL又测不出是坏道?郁闷!

网友:
其实有很多硬盘都是前面有许多红色或者绿色,一般采用丢掉几百M或几G,再安装系统。但这种方法只是临时的解决问题。安装系统后,不能做一键还原来备份系统,特别带有PQ性质的分区还原,还有就是这个硬坏还会扩散。
用PQ的隐藏分区也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好用软件来擦除或者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若是要卖的话,别人用MHDD来检测一下不就全看到了吗?!